油泵总是有负荷,想改动一下油路,不想改电路

楼主(2013-05-21):
我公司的液压站是用叶片泵 、溢流阀和 电磁换向阀来控制一个油缸,用溢流阀来调节压力,这种方法油泵总是有负荷。所以想改动一下油路,不想改电路。请师傅们帮忙给点意见,用什么样的油泵,压力调节装置和换向阀?

网友A:
没见你的原理图。也不知采用何种溢流阀及电磁阀。
瞎说一下,仅供参考。
二种情况,
1.如果溢流阀是带电磁阀的,则改常闭阀为常开阀,使原来得开机就上压,得电卸荷为开机卸荷,得电上压。
2.电磁换向阀中位机能改成PT是通的。让开机后油液从中位卸荷。

网友B:
是否也可以换用其他泵

网友:
用2楼的方法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也可以换用其他泵

可以换泵,不知道换什么样的,给个具体型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你的原理图。也不知采用何种溢流阀及电磁阀。
瞎说一下,仅供参考。
二种情况,

换向阀是3c2的
溢流阀是yb1-10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