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螺栓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3-05-21):
刚干机械行业,对孔和需要的螺栓分不太清,21的孔用多大的螺栓?请各位大神有文档分享给小弟,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M20差不多。你可以百度下 常用螺丝与沉头孔尺寸 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我觉得你的方向有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例如M20的螺栓用多大的孔。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因为螺栓是标准件

网友:
看手册,查螺纹孔尺寸

网友:
你是想选标件?还是自己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的很明白啊,比如M20的螺栓,精装配,中等装配,粗装配时的螺栓孔是不一样的。

网友:
螺栓直径只要比孔小就行

网友:
哈哈  都没有个具体的概念呢   读书要读细   但是也不是说尽信书
至少书上是有这么一句的
一般螺纹连接,法兰孔的直径去联接螺栓公称直径的”1.1~1.2“倍
见 机械设计  第7版  绿皮的那个
这个手册上也有的   一般M20的螺栓  用22的孔   也没有21的钻头啊(好像没有)(22的钻头用游卡量钻头头部略小于22)

网友:
这种基础知识,在这里问还不如拿本手册自己慢慢琢磨呢,那会是比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