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装配,它装配时怎样知道完全约束了呢

楼主(2013-05-21):
  习惯了solidworks的装配,刚学catia     它装配时怎样知道完全约束了呢??      求大神~~~~~~~

网友:
solidworks用着怎么样?

网友:
刷新下就知道了啊,设成自动刷新,每约束一次就会刷新下

网友(2015-01-14):
装完后用爆炸图,然后点击刷新,看是否可以恢复原样,可以的话说明完全约束,反之不可以

网友(2016-08-03):
不会CATIA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