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机打算做一个有机玻璃护罩,不开模具可以么

楼主(2013-05-21):
产品上打算做一个有机玻璃护罩,2处带R30的圆角,长半米左右,3mm厚,因为是样机,这个手工加工可以么,即不开模具,误差1mm内可以接受。

网友:
可以的,可以用雕刻机雕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太麻烦了,有现成的3mm的板料,我感觉做一个简易的R30的靠模,热弯就可以吧

网友:
找卖有机玻璃的加工店可以完成...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解决,R可用一段管子来配压,用电吹风就行。粘接用氯仿。

网友(点评):
谢谢啊,因为有两处R30的折弯,角度非90度,找了几家都说要开模,不太懂

网友(点评):
记住,你预先要把管子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