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G奥地利AA7075T651 硫酸阳极氧化边上发黑!求解!

楼主(2013-05-21):
AMAG奥地利AA7075T651 硫酸殃及氧化边上发黑!求解!

大家看正面就没事,为什么四个边边发黑呢!求解!!!  是材料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做材质分析,看看金相组织是否均匀,几年前我们有一批7075的铝材做螺柱,因为退火不当,晶粒长大异常,导致阳极过程中的腐蚀氧化速率不一致导致的。如果材质ok的话,就要反省自己的设备,药剂有没有异常,挂具以及及人为因素等

楼主:
我们是卖这个材料的! 没有经过加工的  直接去氧化的

网友:
我说的这个问题也可能发生在原材料加工成型材的过程中

楼主:
会不会是电流不均匀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