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选型,求助

楼主(2013-05-21):
需要的压力在2000N左右,速度0.6左右。其他无要求,该怎么选择液压缸(不是设计,直接选型)谢谢

网友:
楼主给的参数少了点?你的泵选了吗?到装油缸的部分,压力、流量都得有啊!

网友:
液压缸选型主要参数:推力与拉力.工作行程.液压系统提供的压力(压强Mpa)最大与最小工作速度(米/分).安装形式.工作介质等.根据这些选取缸径与活塞杆杆径.以及密封件形式

网友:
条件无法满足

网友:
根据速度先确定活塞缸径和液压泵流量.

再根据出力选择压力和和电机功率.

密封件根据标准液压缸 或者根据使用要求确定.

奇怪的是,你这液压缸竟然对行程没有要求?

网友:
学习,感谢楼主的技术贴

网友:
你们都学习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