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标记的螺纹牙型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3-05-21):
5 1/2LC
这种标记的螺纹牙型是什么样子的?
基面距离、基面大小径、中径、牙高、螺纹有效长度、螺距是多少?求高人普及,螺纹标准我看不太懂。
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不是问题,网搜总可以吧!

总比在这里坐等好。

网友:
这应该不是螺纹的标识
看不懂,坐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螺纹保护器,规格型号:5 1/2LC

螺纹全长:88.90

螺纹大端小径:136.6296

螺纹小端大径:135.1358
百度中可以找到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37845977.html

网友(点评):
别害人啊。这标号是5CT标准套管用螺纹,你就给他这么凑合俩数,他做出来还不得赔死。 该查标准查标准,API5CT,5B,可能材质不同要求也不同。提醒楼主一句,这东西是锥螺纹。

网友:
躺到床上,想了想,还是来多说两句。
楼主如果是做管端保护器也就算了。
如果是接了给人家管子加工螺纹的活,说实话,我建议你别接。原因如下。
1。既然你没听说过这种螺纹,那你肯定也没有API资质。这种螺纹要求特殊,密封、承载等都有严格要求,你没听过,现查资料最后通过率能有8成都算高的。
2。油套管加工行业本身利润就低,看意思楼主也就是被外包的。利润更没多少,真出点质量问题,赔你个血本无归没商量。
3。真要做的话,去查API5CT/5B标准去,具体的螺纹要求我忘记是哪本上的了。记住,严格按照要求做,最后是有扭矩测试的。另外,加工前,注意检查管子的热处理情况。

网友:
还百度好啊!什么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