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挡板焊接到一起后,焊接变形,求助

楼主(2013-05-21):
如附件, 先请教下图中红色圈中的标注是啥意思啊?
另外,  重点问题是, 两块挡板焊接到一起后, 平面度始终无法达到图纸的要求, 请教各位高手给予建议, 结合此结构, 有哪些好的措施来改善此变形问题?  ( 有平面度要求的这个挡板中间有开了个槽, 让后将左右两块板先卡进去槽然后进行焊接)...

谢谢 ....

网友:
角焊缝,焊缝三角边长.18 ,焊缝长.38  后面的注释看不懂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字面上是:在每一末尾,3件间隔均匀

网友:
先用氩弧焊或二氧化碳保护焊试试,不行再用压板施压、焊接冷却后撤出压板。

网友:
可分段焊接,不要一次焊接完成。或从中间往两边焊,试试。

网友:
觉得先局部均匀点焊,间隔焊接。

上面说的从中间焊接,两边是不是会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