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相关计算题,讨论

楼主(2013-05-21):
一曲柄滑块机构如图所示:
条件:
双园轴导向,最大行程 80,最高转速 2000,滑动部含连杆重量 10.0KG,
驱动 H型橡胶同步带38.1宽,带轮齿数 28,单圆头平键 8x7 22长,
32# 轻油循环润滑,油泵出油量 1.2 L/分,LM 25 直线轴承 无油封,滑动铜套 15.0 长。

问题:
一、机构之最大输入转矩如何决定?
二、铜套和直线轴承共承受多大的径向分力?
三、无直线轴承时,铜套需要多大的紧固力?
四、铜套油沟采用何种形式?
五、铜套采用何种材质才能满足需求?
六、单独使用直线轴承能否满足需求?

网友:
呵,这六个问题可有难度哦。先落个爪,明天起来弄吧。先确认几个事。
1。扭矩功率部分可能缺参数,比如滑动部分是否带负载之类。
2。滑动部分的重心位置。
3。你所说的锁紧力是指铜套与固定轴的?
4。你的期望寿命周期是多少?

网友(点评):
PS。多嘴一句,为什么用了个几乎无偏心的曲滑结构?这样效率不是低吗?

网友(点评):
难道需要想用偏心曲柄滑块机构的急回特性?

网友(点评):
一、滑动部含连杆重量 10.0KG。无其他负载。三、锁紧力是指铜套与滑块的固定力。四、按无疲劳损坏计算。 二、另外以图示回帖。

网友:
为毛滑块的连杆支点不做在对称中心线上呢

网友(点评):
死点问题。

网友(点评):
曲柄为主动件,保证可以做圆周运动,这里没有死点,只存在极点吧,反之则有

网友(点评):
有死点,但没有死点效果而以。曲柄主动的时候,死点是作为考察急回特性的参考。

楼主:
图示坐标点(0,0,0)

体积:              704067.0465
边界框:          X: -89.0000  --  0.0000
                      Y: -131.5000  --  0.0000
                      Z: -78.0000  --  78.0000
质心:              X: -41.0727
                      Y: -39.6278
                      Z: 0.0000
惯性矩:          X: 2812304210.8894
                      Y: 2712632815.7949
                      Z: 3377398059.3436
惯性积:          XY: 1021605446.0908
                     YZ: 0.0000
                     ZX: 0.0000
旋转半径        X: 63.2010
                      Y: 62.0710
                      Z: 69.2603
主力矩与质心的 X-Y-Z 方向:
                      I: 1769801220.6195 沿 [0.8916 0.4527 0.0000]
                      J: 1461754796.8446 沿 [-0.4527 0.8916 0.0000]
                      K: 1084017050.1234 沿 [0.0000 0.0000 1.0000]

图示坐标点(0,0,0)

体积:              55908.1098
边界框:          X: -144.0000  --  20.0000
                      Y: -29.0000  --  29.0000
                      Z: -8.0000  --  8.0000
质心:              X: -64.8238
                      Y: 0.0000
                      Z: 0.0000
惯性矩:          X: 14490529.5431
                      Y: 356566868.5343
                      Z: 368953932.0969
惯性积:         XY: 0.0000
                     YZ: 0.0000
                     ZX: 0.0000
旋转半径:       X: 16.0992
                      Y: 79.8607
                      Z: 81.2360
主力矩与质心的 X-Y-Z 方向:
                      I: 14490529.5431 沿 [1.0000 0.0000 0.0000]
                      J: 121633992.4833 沿 [0.0000 1.0000 0.0000]
                      K: 134021056.0458 沿 [0.0000 0.0000 1.0000]

网友(点评):
连杆长度是16.0992?不像啊。目测115大概。先这么算吧。你来了麻烦告诉下。

网友(点评):
X: -144.0000 -- 20.0000 =总外侧长 164 ,中心距 115.0

网友(点评):
你这是ansys做的?好奇怪的表达方法。

网友(点评):
AUTOCAD 2004做的。

网友:
最高2000转的转速,惯性力必须考虑!

网友:
怕是光轴受不了,惯性条件下疲劳接触应力太大了

网友(点评):
光轴采用 GCr15 高频+镀铬。淬火层 60~62 HRC 淬深1.0mm以上。

网友A:
东西做出来之后噪音怕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 噪音来自何处?可否 请详述。

网友:
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懂,难道机械非常有必要要找个师傅带么,我现在呆的小厂没人带,本人小白,求解

网友(点评):
阁下去读书了不?有无文凭和读书是两码子事。看得懂字就都可以在社区里学习到知识,但是真的要用心去学习。

网友:
目测楼主挖了好大一个坑。 哈哈。
上班先。
不过,目前跟据图纸看,建议楼主把曲柄结构改改,改旋臂为简支。2000rpm+10kg,冲击不会小,你的轴承这样子玩不起。

网友(点评):
图已经有简化过,您说的那悬臂轴外还有套,套和偏心盘有滑槽辅助托撑。最后是用M16螺帽将悬臂部分和偏心盘紧固。

网友(点评):
原始机构偏心距是可调,实际实用中偏心在10mm以下达到1500转还正常运作。开题所述条件为设计期望值。在另一款类似机构里,已将悬臂部分改为简支,运动部分也改变为曲柄滑块带动摇杆再带动另一滑块及曲柄摇杆+滑块.

网友(点评):
下班回去算算,估计只能给你发手写版的扫描件了,坛子里写电子版的公式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出来之后噪音怕也是个问题

应该会有噪声的,如果你做的一点噪声都没有,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噪声是有标准定义的,依据场合及时间段会有所不同,70dB是法定之最大值。还不能理解阁下所说的“一点噪声都没有”的意思。

网友:
1.最大输入转矩是由滑块受力决定的,如果只是滑动,只需由摩擦因数,安全系数、极点连杆受力最大位置来确定了
2.径向分力由转角,连杆方向做力的分解,只滑动,受力与滑块的加速度、摩擦力有关吧,
明天自己在看看资料,这个转速这么高,不知用在什么上,行程80,偏心40,滑块中心与曲柄中心77.5,位移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有噪声的,如果你做的一点噪声都没有,请分享一下,谢谢。

大侠,不好意思,其实不影响使用者就好,之前我追求过高,学习了。
之前有过做类似案例,客户追求”无声“,没很好的解释,故而有此一问,得罪,得罪。

网友(点评):
阁下客气了。在不清楚不理解前,俺都会再询问一次或多次,直到确定已经理解意思为止。 您可以跟那位客户大声说 “只要不开机,保证是 无声 ” 。^_^

网友(点评):
若要降低噪声,就必需有减震的机构,如平衡块或缓冲器等,还有结构本身的刚性也要足够。

网友(点评):
如果将曲柄连杆改为弧形凸轮机构来驱动,那么可以改变工作时间曲线,就更容易达到减噪的效果。

网友:
这个机构是放在什么上边的

网友:
我们公司没有用到这方面的知识,,看看。。

网友:
有没有相应的教程啊~

网友:
好详细哦

网友:
好问题,明天继续关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不好意思,其实不影响使用者就好,之前我追求过高,学习了。
之前有过做类似案例,客户追求”无声 ...

大侠,学习了,敬佩,敬佩!!

网友:
1.剩下的就是数学问题了,求出那个三角函数的最大值即可
2.径向力就是Fn,几个铜套再除以几就是了。
3.铜套油槽开成螺旋的吧,往复运动,搞成双螺旋,,旋向一左一右
4.至于铜套滑块之间的胀紧里,这个东西可以算:过盈配合导致的铜套产生多大的力,大于Fs就是了
5.直线轴承校核一下承载就可以了。
6.这是个理论计算,结果肯定要放大
7.上述说明是愚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的有点理想了,没有考虑惯性力,

网友(点评):
惯性力是由加速度引起的,另外:在力学上有句话,理论的计算满足工程的需要

楼主:
平键校核:
单圆头平键 8x7 22长 ;许用挤压应力[σp]=100~120 MPa 取100 MPa;
反算传递转矩 得 94.5 N.m

H型基准宽度同步带 可传递功率 24.16 KW  , 则38.1宽可以传递功率 201.3 W/秒

由上得知 输入到曲柄轴之最大转矩 为 94.5  N.m

网友(点评):
貌似思路有问题啊,怎么能用平键的最大需用应力来算机构的的输入功率呢?平键应该是确定输入功率,然后再选型的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校核的一种方式与过程,您说的是正规方法。 具体确认还需和滑动部分产生的动量去比较。

网友:
曲柄连杆很经典的结构,机械原理教材有很详细的讲解,
连杆一般46分,精确的好像3 6 1有了速度加速度可以知道力,具体还得仔细计算,

楼主:
滑动部动量简易计算 得 53.3 kg·m/s
和输入到曲柄轴之最大转矩  94.5  N.m
因单位不同而不能用动量来做比较,因此要改用动能来做比较。
滑动部动简易计算 得 142.2 kg m2 s-2

从以上数据得知,条件给出的平键不能满足 2000 转速所产生的动能,需要再优化。
经再核算后,单圆头平键需要用32长以上才能满足,又先前平键所核算为许用挤压应力,未有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若取为2,则键长需选用63长。
或是需将转速降低到 1150,或者加长平键与降速同时为之。

网友(点评):
或将偏心距缩短使行程在25以内。 依据这些互动条件,则可以绘出安全满足条件的一条曲线。

网友(点评):
或将偏心距缩短使行程在25以内。 依据这些互动条件,则可以绘出安全满足条件的一条曲线。

网友:
抱歉,最初的数模建得有问题,于是顺手翻了翻内燃机设计,换个方法。

扭矩大概就是这些。

网友:
2。关于径向分力的部分。

网友:
关于铜套紧固力。
铜套紧固力(Fau)
Fau*u>fmax

取Fau=1.5*fmax/u,
则Fau=5466.562463

就这样了。后面三条没搞过,不乱说了。哈哈。

网友(点评):
三、无直线轴承时,铜套需要多大的紧固力? 这个不单是用摩檫去算,还要考虑油压冲击的问题,速度越高则冲击压越大。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打算用哪种供油,我只考虑单纯无油条件而已。呵呵。

网友(点评):
32# 轻油循环润滑,油泵出油量 1.2 L/分,属于低压轻油润滑系统。您是按正常思维考虑,俺说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才需要考虑油沟排油的问题。排油速低,倆铜套间形成类油缸效应,铜套端面视同活塞面。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说,没搞过,不乱说了。呵呵。但是如果说你的铜套的作用是相同于活塞环的话,我就比较好奇,你为什么要做紧固了。做成活塞环形式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另外,关于线轴承,如果我上面的数模计算没有问题的话,你的线轴承的径向承载也就是4-5KN左右的样子,貌似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吧。唯一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零件倾翻了。

网友(点评):
这个周期性倾翻会对线轴承的寿命有影响,但是我没用过线轴承,这方面只能你自己计算了。

网友(点评):
为了降低零件倾翻才加上铜套的。又要防止类油缸效应,因此油沟排油速要快,还得考虑滑动时的油膜维持,铜套寿命等等。

网友(点评):
因润滑油在轴上的附着力,当铜套移动时会产生撞击推力,所以需要一定力量来紧固。这不同于活塞环的作用。

网友(点评):
呵呵,受教,回头找找相关资料看看,还没接触过这种滑动领域。

网友(点评):
俺从您身上也学习到很多知识。

网友:
个人认同呐喊与彷徨的计算方法,只是呢,当连杆在呐喊与彷徨的那个图的另一个位置时,是压力与重力的和时,是最大值 ,而不是相减时是最大值。

网友:
高手啊,真是高手!一般的数学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