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做动画,怎样让两个零件作为一个整体运动?

楼主(2013-05-21):
用solidworks做动画的时候,怎样让两个零件作为一个整体运动?
比如齿轮轴,我可以先建一根轴的模型,然后建一个齿轮的模型,装配在一起,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运动吗?

网友A:
自己试试先。如果你连装配零件是否完全定位都不明白的话,就别做仿真了,多驱动你更玩不了。

网友:
自然要先配合好了

网友B:
作为一个子装配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子装配体吧

你的意思是把整个齿轮轴作为一个整体插入到另外的装配体里面?这种方法好像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先。如果你连装配零件是否完全定位都不明白的话,就别做仿真了,多驱动你更玩不了。

作为一个用solidworks才两个星期不到,菜鸟都不能算的人,遇到问题我只能来求大神了。。

网友(点评):
你需要的不是大神,是按部就班。我不是在讽刺你,是实话。如果你连装配关系都还能完全掌握的话,玩仿真太早了。

网友(点评):
或者换个说法,先把装配体玩熟了再玩仿真。别一口吃个胖子,走路还不稳就开始学跑。SW装配体,从普通装配关系到高级装配,到机械装配,到子装配体柔性化。一步步都学明白了先。然后再学仿真。不然都是扯淡。

网友(点评):
两个星期都不到,就做仿真,这跨度不是一般的大啊。zerowing说的很实在了,真有大神来了,估计说出来的一些名词术语,你也有一般听不明白的。

网友:
恩,大神说的对,一步一步来,肯定可以的

网友(2015-01-11):
不会制图,学习了动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