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56轴的问题,自由度关联

楼主(2013-05-21):
以上图为例,大家应该都见过这图了,姑且认为这是56轴的结构,可是这56轴自由度好像不独立、而是关联的,而且好像电机后置的机器人都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么?
这样的话,在控制时岂不是很麻烦?
求各位大神,欢迎指正!!

补充内容 (2013-5-22 14:56):
我描述的不清楚,是说五六轴的运动是由关联的,如上图结构,如果单独启动J5(第五轴)的驱动电机,其他电机不动,那么J6会因为机械关联问题而旋转,求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这两轴是独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轴是独立的吧

5轴动的话,整个流轴部分都会上下运动,这样连接六轴的锥齿轮也会动的啊,

网友(点评):
5轴和6轴是独立的。上面是5轴,下面是6轴。6轴内侧的两个轴承是为6轴旋转服务的,外侧的轴承支撑5轴,同时也是为5轴旋转时,6轴不动服务的。

网友(2013-06-26):
两个轴是独立的,楼主可以找两伞齿轮模拟一下就知道了。这种是小机器人的56轴连接方式,大机器人的话6轴是电机直接驱动的,精度更高。

网友(2013-08-15):
绝对独立 做出来看看就知道

网友B: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疑惑’1

网友(2013-10-09):
这两个轴是完全独立的

网友C:
这两轴之间是关联的,称为关节耦合,即5轴转动时,6轴会随动,如果要末端保持一个固定姿态,需要6轴做反向运动,应该称为解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轴之间是关联的,称为关节耦合,即5轴转动时,6轴会随动,如果要末端保持一个固定姿态,需要6轴做反向运 ...

这才是我需要的回答,可惜我已经毕业了

网友(点评):
以后也会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疑惑’1

网友D(2013-11-08):
引用 网友C:
这两轴之间是关联的,称为关节耦合,即5轴转动时,6轴会随动,如果要末端保持一个固定姿态,需要6轴做反向运 ...

请问在机器人上这种结构是怎么解决 联动问题的?

网友:
厉害的人还是很多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机器人上这种结构是怎么解决 联动问题的?

有点时间没来社区了,回复得有点迟,不知您是否解决了,我们看到大部分6轴机器人都得有耦合,如果让6轴独立,电机需安装在末端,这样的话增加了6轴的质量,需加大5轴电机的惯量比,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正常解决耦合的问题都是从运动控制上来解决,实际就是让5轴转动时,6轴根据耦合转动的方向反向转动。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新颖的设计,会将各个轴独立,但是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跟原来的就不一样了,上海工博会不知是否有参加,工博会上有2家是独立运动的,可以看一下丹麦UR机器人的结构,这种机器人每个关节都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时间没来社区了,回复得有点迟,不知您是否解决了,我们看到大部分6轴机器人都得有耦合,如果让6轴独 ...

谢谢 我已经明白了1!

网友:
5、6轴是有耦合关系的啊!

网友(2016-07-19):
现在做的都是空心轴独立运动的

网友:
应该是独立的,两个轴的自由度之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