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3-05-21):
各位前辈,我有8mm的轴,12mm的孔。我想连接在一起,我选择内径Φ8(+0.015/+0)*外径Φ12(+0.02/+0)轴套。轴和孔的公差不知道。我想达到过盈配合的效果,能不能达到?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孔+轴-,是一般机加的经验。你不知道公差的情况下 假设是自由公差 一般都会是做到孔大轴小 那么你内径选正公差 是有多么大的可能是间隙配合
况且你轴要么实物 要么图纸。图纸你改公差好了 实物你千分尺一卡 至少也心中有个大概的数据。这么一句不知道公差  去想过盈配合。岂不是没有车钥匙 还想着在高速上畅游

网友:
基本尺寸都不同!何谈配合?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外加轴套。

网友:
去量下轴和孔的公差尺寸不就知道了吗?没数据是没办法判断能否达到过盈要求的

网友:
首先内径Φ8(+0.015/+0)是有问题的,一般孔是偏小的《上偏差是0,下偏差来选用》
外径Φ12(+0.02/+0),这个没问题,然后至于配合,你需要达到怎么样的标准,详情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