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做个零件,请高人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3-05-21):
一直在论坛很久了,忽然想做个另件,不得要领.不知各位高人有什么好的方案,请指教.如图:

网友A:
买一个最简单的数控卷簧机,就是那种硬质合金出线槽的,编程以后,把线轴引出来,挤线轮自己动作,就可以出这个德行的形状,

网友:
类似弹簧,想要什么德行就给你什么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最简单的数控卷簧机,就是那种硬质合金出线槽的,编程以后,把线轴引出来,挤线轮自己动作,就可以出 ...

可是弹簧机生产厂家都说做不出玩意儿

网友(点评):
没找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