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每分钟10转-30转,用啥电机?

楼主(2013-05-21):
有个东东,需要每分钟10转-30转,用啥电机?

网友:
多大扭矩,被驱动件多大尺寸?

网友:
减速电机,减速比可让厂家调整,

网友:
多了,普通电机带上减速器,液压马达,变频电机,就看你的要求和负载了!

网友:
就是看你的负载,安装要求等等了,用个选型手册就搞定了

网友:
maxon的空心杯电机,小巧扭矩大,自带多级行星减速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4极电机1500rpm,6极电机1000rpm。这么低的转速需要配减速机。

网友:
变频或是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