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热处理后达到HRC45-50,请教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3-05-21):
这个零件要想热处理后达到HRC45-50,请教热处理工艺

楼主:
零件长505,宽160,厚50,谢谢那位老师帮忙

网友:
零件的哪个表面!工艺上具体哪道工序,你这个是零件图?还是工艺图?热处理后是整体到达硬度值还是表面,如果表面硬化层是好深!

楼主:
这个是零件图,热处理后表面硬度达到就好

网友A:
45钢淬火不回火可以达到hrc55,回火后做深冷也可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干嘛还要深冷?

网友B:
先调质在淬火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淬火不回火可以达到hrc55,回火后做深冷也可达到要求

谢谢解答,能否说的详细些,我刚接触热处理,请问想这个件我想达到这个硬度提高耐磨性,您说的深冷是怎么处理的,没有深冷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质在淬火效果应该不错

谢谢解答

网友C: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5~52HRC。推荐热处理制度为850℃正火、840℃淬火、600℃回火。

网友(点评):
大侠,600度回火能有 所要求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正火和淬火是什么  小白 求解答

网友D:
国内普遍的45钢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8HRC就很多了,淬火回火能够达到52HRC左右,但是你处理得考虑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普遍的45钢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8HRC就很多了,淬火回火能够达到52HRC左右,但是你处理得考虑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普遍的45钢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8HRC就很多了,淬火回火能够达到52HRC左右,但是你处理得考虑变形问题

请问我处理到50HRC的话,像目前这个件,长500,厚50的,请教淬火回火温度,请帮忙给个参考工艺,变形量应该在2mm以上吧,怎样减小变形量,先谢了

网友:
静待高手

网友(2013-06-20):
这个你得查一下热处理手册,那上面有具体的参数呢,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尤其是在炉子升温,保温,降温过程,这么大的件,弄不好性能不达标。

网友(2013-09-26):
45#达到你说的要求很容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 ...

600度回火能达到40以上????肯定不可能把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600度高温回火!淬火温度:840℃水淬       回火温度:150℃回火,硬度约为57HRC;200℃回火,硬度约为55HRC;250℃回火,硬度约为53HRC;300℃回火,硬度约为48HRC;350℃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600度回火能达到40以上????肯定不可能把

怎么脆性区间不考虑呢?而且单纯的硬度意义在哪里?45钢不是任何温度都可以使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力学性能

网友(点评):
你有好的方法说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脆性区间不考虑呢?而且单纯的硬度意义在哪里?45钢不是任何温度都可以使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力学性能 ...

硬度那么高只能渗碳处理,或高频,普通的热处理肯定不能保证材料的性能,或者考虑换材质。

网友:
50厚能淬透吗?

网友(点评):
不能 ,干嘛要淬透?

网友:
40Cr有用过

网友:
激光淬火吧,处理后硬度高,持久耐磨

网友:
淬火后不能600℃高温回火,只能250℃左右低温回火。

网友:
建议楼主把零件详细使用工况描述一下,然后各位专家根据实际情况给人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都是瞎忙活

网友(2013-11-25):
推荐热处理温度:正火850,淬火840,回火600。

45号钢淬火后没有回火之前,硬度大于HRC55(最高可达HRC62)为合格。
实际应用的最高硬度为HRC55(高频淬火HRC58)。

网友:
整体淬火是不可能达到的,做到了也是个绣花枕头。
如果只要求表面硬度,表淬还能免强。

建议换材料。

网友(2016-04-21):
50的厚度,淬透不是很理想,如果硬度不是需要整体的,可以表面热处理的嘛,加上你的问题都有点难理解

网友(2016-06-13):
45号钢淬火后仅进行低温(150*--250*)回火,硬度是可达到HRC50*以上,但韧性很差,生产中很少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