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72运用技巧

楼主(2013-05-21):
我刚下了数控车G71运用技巧     威望 -5 点,5条回贴就这样浪费了

  看看我的G72运用技巧。大家看看值不值。
如何用数控车对付一堆长度相差很多的工件(平头),不浪费时间,不用老是修改程序,大家先讨论下你会用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不又给你加回来了

楼主:
先占下二楼

补充内容 (2013-5-22 17:37):
T101S500M3
G99G0X100
G72W2R0.2
G72P2Q3U0W0F0.25
N2G0Z0
N3G1X40Z0   (knd系统,我试过像这样情况要加个Z0)

程序中没定Z轴起始点,
   手动靠近工件,可以不走空刀.  自动计算车几刀      (当然如果工件长短差不多,那就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
这样是不用修改程序了 但是你得走多少次空刀呢 别跟程序较劲了 研究一下刀具吧

网友(点评):
哈哈~你一句话就出卖了你的水平

网友(点评):
G72确实不经常用,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工件限位,在第一面用切断刀,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点评):
如果走空刀,那这个贴还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用切断刀是不可行的~呵呵~受力方式不同转速走刀跟不上。最重要的是切断刀刀片贼贵,还只有两个角可以用

网友(点评):
轴向粗车常用g71或宏,像这样的还真没做过,我们一般都是在普车做完后上数控精车,还请大侠明示

网友(点评):
明示就在下面。

网友:
楼主此贴有意义

网友A:
O0001
#1=5 (1.2.3.4.5......)
G99
G97T101M3S800
G0X100Z#1
G72W2R0.2
G72P2Q3U0W0F0.25
N2G0Z0
N3G1X40
G0X100Z#1
M5
M9
G0X200Z300
M30

网友(点评):
如果工件余量为5只需要改变#1的值为5即可,举一反三

网友(点评):
#1放在第一行也是为了方便修改。求加分

网友(点评):
这么说的话~你有更好的办法~愿闻其详~0.0

网友(点评):
不过我用的是 在程序中没有指定起始点,因为我没有去测量它,起始点是我手动移至靠近工件。因为零件尺寸相差太多,100个有100个尺寸。NND这下料人太有才(材)了

网友(点评):
风兄没别的意思,我当时想宏程序可以解决这问题。可是我不会呵呵。只好另想法了

网友(点评):
你那个方法能否控制总长?就是加工出来的工件每一个都是一样长。我这个只需要卡尺卡一下然后改一下第一行的值即可。

网友(点评):
行中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程序~一看就懂的啦1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运用的应该是G50坐标系方式。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可以,没有的话,那么没意思。你看我一下又赚了这么多分。

网友(点评):
哈~那你说来听听~正好像你学习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点评):
用G50那是不行的。我要保证总长,我只是在程序中没有写G72的起始点,起始点是手动方式给的

网友(点评):
擦!!不写起始点~~直接开搞!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大多数人,他不会用别人的方法。当然是仁者见仁

网友(点评):
这类东西比车五角星,八角星什么的更有意义,开拓思维。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那个下料的也忒不怎么样了,还有这样的活上数控车,你得忙成什么样啊

网友(点评):
再问问两位大侠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925&extra=

网友(点评):
风随意的宏程序不错,但我用的不熟悉,还是行中G72的用的比较多,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O0001
#1=5 (1.2.3.4.5......)
G99

N2. N3是什么意思   书上没有啊?

网友(点评):
G72的起始和结束段号

网友:
呵呵,学习中

网友(点评):
呵呵,哪敢。坛里第一高手坏蛋哥

网友(点评):
这个帽子戴的太高了,这里不漏声色的高手比比皆是,我这种爱显摆的,离高手的称谓还差很远,更不能说第一高手了

网友B:
这个问题邓版主最先提出的,和你的方法差不多,他用的是G50。

网友(点评):
兄弟你可能还没看清,用G50不能控制总长,的确车第一面是用的G50,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精确控制总长,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设置工件零点在左端面),前提是刀具和工件左端面定位基准不变。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就是用的这个方法结合G72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邓版主最先提出的,和你的方法差不多,他用的是G50。

写仔细些了
T101S500M3
G99G0X100
G72W2R0.2
G72P2Q3U0W0F0.25
N2G0Z0
N3G1X40Z0   (knd系统,我试过像这样情况要加个Z0)

程序中没定Z轴起始点,
   手动靠近工件,可以不走空刀.  自动计算车几刀      (当然如果工件长短差不多,那就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仔细些了
T101S500M3
G99G0X100

KND没用过,你这个方法在你和风版讨论的时候基本清楚了。我说的是假如有两批零件要车总长,在刀具不变的时候,只要需调出程序就能直接加工。

网友:
这贴有意义!很实用!!
顶起!

网友:
话说g72是啥意思

网友(2015-07-28):
我做数车的时候,也是用G72控制总长。我是把定位Z的放在G72前面,如果W是2,就把毛坯按总长2mm一堆放置,干到哪一堆了就改一个Z

网友C(2015-12-24):
引用 网友A:
O0001
#1=5 (1.2.3.4.5......)
G99

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比较大的工件,如果使用循环程序中间换刀(刀具崩刀)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比较大的工件,如果使用循环程序中间换刀(刀具崩刀)如何处理?

可以通过倍率开关来解决

网友(2016-01-29):
写的不错。对于不会宏程序的我们这种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以前干过类似的15楼的方法不错 我们也是切的乱的很  先量差不多比如3刀车的放一起  5刀车的放一起程序里直接指定起点 车到哪一堆改下起点就好了

网友(2016-04-01):
用g72还是要稍微修改下车削起点的

网友:
有点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