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压阀,请教

楼主(2013-05-21):
单向阀连接在液压缸回油路上,使回油产生背压,这样可减小液压缸运动时的前冲和爬行现象?对这个不是很理解。大致图形见附图。

网友: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几乎等于0吧?

网友(点评):
克服弹簧压力,大概0.03MP

网友A:
单向阀有开启压力,当背压用

网友(点评):
刚百度了下,原来其开启压力也是可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有开启压力,当背压用

是的啊。

网友:
单向阀有个很小的弹簧,所以有点压力。能当做背压阀来用,主要是弹簧起缓冲作用

网友B:
背压阀是根据功能起的名字,单向阀、顺序阀都可以作背压用阀。起背压作用时,单向阀的弹簧可以根据开启压力进行选择。如REXROTH公司就有开启压力为5bar的单向阀。

网友:
选作背压阀的弹簧是需要刚度比较大的那种弹簧,普通的那种背压效果不好的甚至很差

网友:
为了避免油缸运动时冲击,可在有杆腔会有路上安全可调节流阀或固定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压阀是根据功能起的名字,单向阀、顺序阀都可以作背压用阀。起背压作用时,单向阀的弹簧可以根据开启压力 ...

关键是,各位大侠,我的理解是,单向阀只能单向通流,那背向阀是反向通流的意思吗?如果是,那反向又怎能打开阀心呢?麻烦你结合我给的简图详细解释一下其工作原理好吗?

网友(点评):
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单向阀可以逆向开启的,就好比背压阀了。他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如果你要反向打开的话单向阀是不行的了,不过可以试一下液控单向阀

网友B:
楼主,你的简图中应该是缺少一个换向阀,换向阀安装在油缸和单向阀之间,其A、B口分别接油缸两腔,P口接油源,T口接单向阀。如有换向阀,你的问题就不存在。单向阀应该安装在换向阀的T口和油箱之间,起背压作用。就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简图中应该是缺少一个换向阀,换向阀安装在油缸和单向阀之间,其A、B口分别接油缸两腔,P口接油源 ...

哦,我明白了,谢谢你的细心解答!原来单向阀主要是防止油液回流,而背向阀则是保证出口油有一恒压,阻止其流通,对吗?不过这样的话,貌似不需要换向阀啊!

网友(点评):
不换向你的活塞杆怎么缩回去啊

网友:
单向阀有个弹簧的就可以,或者直接把单向阀换成节流阀。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单向阀  当做被压阀好像作用不大啊

网友:
背压,好比用手托着一个东西,托举的力,就是背压!

网友:
单向阀可以当背压阀使用 一般开启压力3~5bar

网友:
不采用背压阀时,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P下降到0,冲击大;采用背压阀,压力可以缓慢由P下降到P0(开启压力),冲击小背压阀的阻尼作用还可以抑制液压缸运动过程中的震颤,使其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