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修问题:两轴数控车,轴向波浪状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21):
之前干的活都是半精车活粗车,没注意这个问题 ,最近做精车才发现。最大处和最小处最多相差0.04。先别说我工作不仔细,我是做农机配件的要求都不高,粗车半精车,甚至精车(公差0.05MM以上)我都是拿卡尺量的,只有0.03以内的才用内径表或外千。

发现了问题跟主任汇报,找来机修师傅,机修简单看了看,说是主轴轴承有问题。然后就打开主轴箱,调整轴承背帽,忙了近半小时。试车,没见效,机修师傅说可能是平面轴承要换了。小厂,机床附件从来都没有库存,之后上报,等轴承。这些天就继续做一些粗活。

今天有时间了,就自己琢磨,因为我一直都认为主轴是没问题的,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也不会是刀塔活X轴丝杠问题问题(不做过多解释)。既然有疑问就要想办法实践解惑。

先拿了一根棒料车好外圆,观察发现,波浪状只在靠近卡盘70左右开始出现,越靠近卡盘越明显,这样基本排除z轴丝杠问题。
继续。在卡盘上卡一个长度约80的验棒(外圆精磨),把百分表吸在刀塔上,主轴不动,测量点放在验棒外圆,大致与刀尖对齐,然后手动Z轴,表针在靠近卡盘70左右开始微动,继续向卡盘方向移动,指针摆动越加明显,最大近0.02。
调整百分表,离开刀尖大约300(相对刀塔Z轴的负向),重做上一步,指针丝毫未动。

到这我基本确定了应该是机床导轨的问题,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还请社区里的大侠帮忙判断一下,或者还有其他方法,一起讨论一下。
本人是做数控的,编程,调机,加工就是一个人。机修经验基本没有,还希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过!

网友A:
你的机床撞过车吗?

网友B:
很明显,Z轴丝杆与机床导轨,机床托板,丝杆座   安装位置误差大,或者撞机导致位置误差大。

  解决方法,简单的是松下丝杆座,反反复复开台Z轴。调至Z轴丝杆在没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能很轻松的转动丝杆。然则锁紧丝杆座

网友(点评):
为什么其他位置没有?

网友(点评):
别问为什么其他位置没有这样的话,头痛一定是头的问题?脚痛一定是脚的问题?牵一而动百,自己去试试行不行再说。

网友(点评):
大哥,靠近主轴时,是不是丝杆座和托板螺母座是不是很近了。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床撞过车吗?

没有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导轨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导轨的问题,单单这靠近卡盘的70MM有问题,其余部分没问题,不好解释。
可能是在车削靠近卡盘的这一段相对应的Z向丝杠有损伤。

网友:
做批量产品时,总是只用到一部分的丝杆,那部分的丝杆磨损会严重些,

网友B:
导轨不会这么明显,方法提出,仁者见仁。数控车这现象太多了,主轴有问题肯定不是规则的波纹,波纹可以肯定是丝杆与螺距相合

网友(点评):
谢谢 有时间会试一下

网友:
。。。 2丝是符合普通数控的合格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不会这么明显,方法提出,仁者见仁。数控车这现象太多了,主轴有问题肯定不是规则的波纹,波纹可以肯定 ...

刚才量了一下,波纹规律与丝杠螺距吻合,和你判断相同,大侠就是大侠,等有时间自己动手调试一下,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Z轴丝杆与机床导轨,机床托板,丝杆座   安装位置误差大,或者撞机导致位置误差大。

  解决方法 ...

问题已解决,和大侠判断一样 ,是伺服电机座螺丝有未紧固现象导致,调整后,用昨天的方法重新试机,波峰波谷最大相差0.003以内,再次谢谢

网友(点评):
天朝的数控大多数是这样的,不用谢。很多这样问题,在机床厂解决很容易,只需要一小小工具。估计是他们不作为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做数控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