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CAM] 半径补偿加进去了,为什么刀路没有变

楼主(2013-05-21):
内孔直径50
程序应该是G03 I25 J0.0
可是后处理程序是G03 I20 J0.0  就是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好,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后处理前,是否选择了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处理前,是否选择了半径补偿

我用的是UG7.0,请问在哪里选择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版主是否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
我不会的~呵呵·

网友(2014-09-07):
G41/42都没有诶

网友(2016-11-15):
没有半径补偿  铣削参数里选 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