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床出现圆度较大,何故

楼主(2013-05-21):
  公司最近上一两台新数控车床,是经济型平床身的那种。
机床厂也是北方一大厂家生产的,名字就不提了。
    经过安装调试生,产一个星期后发现机床的圆跳动比较大(有1丝半)
一开始以为是没有调平,或是有的机床脚挂空了。但验查后均排除了以上
两种猜想。
现在在想是不是主轴有松动或是窜动。但还没有进一步检查。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或者你认为是那个地方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欢迎大家共同讨论和交流!!

网友:
应该是主轴轴承没有调整到位。一般把主轴尾部的调节螺母调紧一些就行

网友:
主轴有问题,安装的轴承、锁紧螺母之类的
定向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