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铝型材的自动送料自动切断。限珠三角

楼主(2013-05-21):
切出成品如图片所示 铝型材第一刀切出宽15的口 再切断 有做过的相关的设备请报价 限珠三角 QQ420751752 工件长宽高大致为80*30*30mm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压铸一次成型吧!

网友(点评):
铸造的会有毛边,还需要后续打磨加工。

网友(点评):
压铸件完全可以做到外表光滑没有毛刺。

网友:
你好,此结构数量大的话,用传统切削加工方法,不经济,效率低.
适用的加工方是直线切割加工,代价较低,速度快,精度高.(水刀或电火花线切割,开槽和切断方向都垂直于地面.)

补充内容 (2013-6-13 13:32):
如果是冲压的话,精度如何保证? 变形如何处理?

补充内容 (2013-6-13 13:33):
刀片我人为可以,但是连续工作效率几何?

lcs
客户说用刀片

网友(点评):
铣刀加工就可以,或者冲压。

楼主:
客户现在半自动每分种为4个

网友(点评):
楼主,这产品每分钟4个绝对没有问题,我在中山市小榄镇,可以详细说说。13924940830

网友:
给我样品我能帮你解决,13430557624

网友:
我在深圳

网友:
用镗铣头铣吧,我见过类似的产品(汽车门铰链),原料是特殊订做的型材,切断后再加工,这种专机我有几个备选的设备商可以推荐给你。

网友:
为嘛只要珠三角呢,我们长三角也能做的出来

lcs
售后不行啊

网友:
老鹰同志,搂主寻的是设备,不是加工。

网友:
吕总,关键是你这个设备有多大的量,一台二台的话,不划算,有个十来台的话,会比较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