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箱齿轮装不好,紧急求助

楼主(2013-05-21):
师傅们好,一个普通的6140数控车床,广州数控,,,,我准了个2轴,可装好后,试车时,发现档位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检查,齿轮什么的都装的没错,可挂档时2015转速在1000转那里,就是档位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装好主轴箱里的齿轮后也会发现齿轮与传动齿轮咬合一半的现象?

求助啊师傅

网友A:
6140   估计是你的换档处的指示牌装反了  你把换档的手柄和牌子拆下来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3个孔  还是6个孔  插销钉用的  你自己把档调到多少转 把销钉   插进对应的位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40   估计是你的换档处的指示牌装反了  你把换档的手柄和牌子拆下来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3个孔  还是6个孔 ...

你是这么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