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重合度怎么算?接到个案子

楼主(2013-05-21):
    接到一个设计案例,需要画一个同时三轴同速输出的齿轮箱,进行校核是发现齿轮的重合度算不出来。好丢人。

求高手帮助!

谢谢!

网友:
分内外啮合跟齿轮齿条啮合!上图,不解释,不清楚留邮箱把!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书呢? 能发给我吗 baikenor@163.com

网友(点评):
好几次看到大侠共享此书,我找了,齿轮手册,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看这个页码格式,似乎都不是啊。求教书名,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书是我本科的课本,是本校老师自己编写的,好像没有卖吧!因为当时感觉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了。

网友(点评):
难怪!概念部分的介绍很细腻!谢谢分享!

网友:
机械原理忘得一塌糊涂了

网友:
就算有书,我也看不太懂,还得多学习呀!

网友A:
搞本齿轮设计手册,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另外网上齿轮设计的软件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本齿轮设计手册,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另外网上齿轮设计的软件一大把;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会算了,可以用软件辅助!

网友:
重合度是什么 ?还真不知道

网友:
二楼三楼很详细

楼主:
二楼的公式,是上学的机械原理的书上的,看着页面好熟悉.
我的资料上也有,就关键在tan(a1)-tan(a')中的角度怎么求搞不来.

楼主:
基本结构如图片,外框用焊接三个输出轴

网友(点评):
请教电机出轴直接用电机安装面的凸盘来定位,不需要配轴承么?还是考虑到电机自带轴承了?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可以不再加轴承,如果考虑电机内轴承受力,可以再加联轴器

楼主:
我用CAD直接量取来校核还可以?
模数为4,一个重合长度为9.94,系数为:2.485
请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实际啮合线长度都是在基圆相切的线,与各齿顶圆交线之间的距离,不知楼主图上怎么画出的,看三维是直齿轮配合,重合度应该不会超过2的

网友(点评):
真是我错了,d'=d*cos(20),需要重画,谢谢!

网友(2021-08-20):
引用 楼主:
二楼的公式,是上学的机械原理的书上的,看着页面好熟悉.
我的资料上也有,就关键在tan(a1)-tan(a')中的角度 ...

在tan(αa1)-tan(a')中,αa1是齿轮1的齿顶圆压力角,a'是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的啮合角,那么如何求出这两个参数呢?下面请听我详细解释。
假设是渐开线圆柱直齿轮,当然一般用的都是渐开线齿轮。首先你需要确定相互啮合的齿轮的齿数z1和z2、模数m、齿顶高系数ha*、分度圆压力角α以及齿轮安装的中心距a,这里两齿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应分别相等。
根据公式r=m·z/2计算出齿轮1的分度圆半径r1和齿轮2的分度圆半径r2,根据公式rb=rcosα计算出齿轮1的基圆半径rb1和齿轮2的基圆半径rb2,根据公式ra=r+ha*·m计算出齿轮1的齿顶圆半径ra1和齿轮2的齿顶圆半径ra2,根据公式αa=arccos(rb/ra)计算出齿轮1的齿顶圆压力角αa1和齿轮2的齿顶圆压力角αa2,根据公式α'=arccos[(r1+r2)cosα/a]计算出齿轮的啮合角。至此,αa1和a'就计算出来了,然后再分别计算这两个角度的正切值,最后相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