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过载问题

楼主(2013-05-22):
6吨锅炉,引风电机功率37KW,星三角启动,启动后电流达到90A,请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电流过载的?

网友A:
引风机电流过载多因流量过大。如果不是设计偏小就检查吸风回路是否漏风,操作/清理孔门是否关闭。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风机电机也出现一次问题,但是到现在也没查出是什么愿因

网友B:
对这个没有经验,是不是负载太大了?哪个地方卡住了?接线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还是找个电工好好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风机电流过载多因流量过大。如果不是设计偏小就检查吸风回路是否漏风,操作/清理孔门是否关闭。

是系统漏风所致的,水位太低没有封住,另外因为是冷态启动。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水封桶高度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没有经验,是不是负载太大了?哪个地方卡住了?接线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还是找个电工好好看看吧。

这个电工查过了,特别是接线的地方,当初也怀疑是虚接,后来都重新检查了一遍。谢谢你。看过你的很多帖子,受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