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锥度的调心轴承怎样与轴安装

楼主(2013-05-22):
请问带锥度的调心轴承怎样与轴安装的?

网友:
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吗?

网友:
有涨紧套。

网友A:
重点控制安装后的游隙,也就是工作游隙。轴肯定也是有锥度的,轴承的内孔到底要涨开多少呢,计算吧。然后用液压机推进去,注意过程中要实时测量你需要的安装游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控制安装后的游隙,也就是工作游隙。轴肯定也是有锥度的,轴承的内孔到底要涨开多少呢,计算吧。然后用 ...

1. 安装游隙不是工作游隙;
2.轴可以是圆柱轴,用紧定套或退卸套安装;
3.安装时也可以机械法安装。

网友:
带锥度的轴承后缀都是有k的。需要配涨紧套

网友(点评):
也可以直接装锥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