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Pa的高压气缸能不能承受30MPa的油压?

楼主(2013-05-22):
30MPa的高压气缸能不能承受30MPa的油压??意思是30MPa的高压气缸本来往里充气,换成充油,缸能不能承受30MPa的油压??求教大神.....

网友A:
····会漏油的吧

网友(点评):
30MPa气都不漏,30MPa油更不会漏。

网友B:
如果只是压力的话,是没问题的。但介质一换,整个系统都变了啊,要改管路,油的腐蚀性比气大,得考虑下缸体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回头再看看,30MPa的气缸,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压了,一般自动化用的气缸,1MPa都很厉害了。

网友(点评):
我也没见过30MP的气缸!很想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主正解 气缸超过一兆帕的都是高压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哈,没人回答我!

网友C:
建议不要用,低压我用过,一般是在10bar以下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低压我用过,一般是在10bar以下是可以的

大侠,10bar一下的话,气管能作油管用吗?我目前就有这个问题!80米扬程的水泵,我想用气管配管,不知可行否?

网友(点评):
你先计算80米扬程(80米水柱压力)的压力是多少,然后再查气管的使用压力(管径和壁厚不一样值是不同的,见产品样本)和爆破压力(工作压力的1.5倍)是多少。就可以知道能用不能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漏油的吧

气缸一般是橡胶密封圈吧,确定跟油不溶解?油里面杂质比空气多很多吧,摩擦会损伤,做功温度会升高,加快腐蚀·····30MPa压力,会咋样?·····不会漏油,但是会飚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10bar一下的话,气管能作油管用吗?我目前就有这个问题!80米扬程的水泵,我想用气管配管,不知可行 ...

理论上80米水柱压力约8KG,问题在于有无水锤作用,这个不好估计,只能看经验吧!我希望有用过的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压力的话,是没问题的。但介质一换,整个系统都变了啊,要改管路,油的腐蚀性比气大,得考虑下缸体 ...

30MPa液压很难吗??我要一个30MPa的液压系统,现在关键是没有30MPa的容器

网友(点评):
哥们看仔细了,我意思是30MPa对气缸来说压力很高了,而且也没说难不难的。

网友:
这个,油换气貌似可以,气换油不行的

网友:
围观30MPa气缸 求真相

网友:
可能油的腐蚀性更大一些

网友:
首先要搞清油和气是否相同,即可!

网友:
不知30MPA的气体用啥泵打出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么大压力的气缸

网友:
密封不行

网友:
压力越高对密封的要求也越高,这个得酌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