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钢钻孔,钻20个孔后外刃尖角就磨损钻不动了

楼主(2013-05-22):
45号钢,锻打 后调质,硬度HRC30-35,厚度20MM,钻头19MM。现在用M35级的含钴钻头,钻头角度118度,钻20个孔后外刃尖角就磨损钻不动了,磨成群钻也是这个情况,磨60度也不好用,请教各位老师傅钻头要刃磨什么角度最好用?最好刃磨一次钻100个孔。孔径要求不能超过10-15丝,钻床3032摇臂钻,切削液冷却!

网友:
没有用合金钻头试验下?

网友A:
怎么说呢,硬度较接近高速钢钻头加工极限,含钴也只是增加耐高温性,建议上合金钻头!有钱上钨钢!

网友(点评):
合金钻头不就是钨钢么

网友(点评):
合金≠钨钢。合金有前面焊接和整硬两种!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
说说你现在用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B:
硬度有点高啊 白钢钻上了30hrc就不加工啊

网友(点评):
这可不一定,我们厂普通高速钢¢40的钻头,钻hrc46度的热作模具钢都没问题,铣床,转速18.

网友:
用合金的吧

楼主:
转速250走刀0.16,合金的没用过。

网友(点评):
工件硬度高,不换合金钻头的话,只能降低转速了。

楼主:
就是这个钢件

网友:
F折合成每分钟进给有80了,快了点

网友C:
其实这玩意  不算硬  你用进口合金钻吧  打墙壁的那种   ,,高转速加  600转 左右 加冷却液  效率高的很  而且很好大  我们公司的 我18的通孔加上36的沉头孔  日本进口耐磨板 硬度非常高  我们打了上万个孔了   需要给你个具体的信息

网友:
果断上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玩意  不算硬  你用进口合金钻吧  打墙壁的那种   ,,高转速加  600转 左右 加冷却液  效率高的很   ...

你好,进口的合金钻头?啥牌子?价格?一支钻头能钻多少个孔?19的20厚的通孔,孔径也有要求,你们刃磨一次钻多少个?不胜感激!

网友:
调质前打,或者合金钻,硬度高了点。

网友:
至少也得用粉末高速钢钻头啊,U钻干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公差要求

网友D:
钻头外刃尖角磨损,如果横刃及主切削刃的其他部分磨损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原因是1、转速太高,加工时产生的热量过多,导致刀尖磨损过快,建议降低转速,加大进给;2、冷却润滑不足,建议加大冷却润滑量;3、零件材料硬度过高或选的刀具材料偏软,建议选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试试,如果条件允许,可在加工中心上用硬质合金钻头做,不建议在摇臂钻上用硬质合金钻头,摇臂钻稳定性不好,容易崩刀。

网友(点评):
谢谢圈泥子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外刃尖角磨损,如果横刃及主切削刃的其他部分磨损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原因是1、转速太高,加工时产生的热 ...

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是不是太贵?超过100元一支就没有经济性了!

网友(点评):
直径19的最短的粉末冶金高速钢钻头我知道进口牌子的肯定不止100,国产的应该差不多,但不知道具体什么牌子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玩意  不算硬  你用进口合金钻吧  打墙壁的那种   ,,高转速加  600转 左右 加冷却液  效率高的很   ...

用进口合金钻吧  打墙壁的那种 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C:
当然 了  如果你的孔要精度达到H7 H6的那就不能办到了  硬度高的你用一般合金  或者钨钢钻成本高而且容易碎    那钻头虽然一个要90块  但是效率高  而且耐用     精度高的你先打底孔要用4毫米的打下   你想想一个高钴钻都要2  3百块一个呀  而且转速还不能快  当然进给量那就必须低了    什么群转什么的 打超过400的硬度的  都是浮云  更本就弄不动   合金钻我们用过容易碎  还贵的很一个20的合金钻要1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 了  如果你的孔要精度达到H7 H6的那就不能办到了  硬度高的你用一般合金  或者钨钢钻成本高而且容易碎 ...

牌子我忘记了  哎明后天礼拜天要休息   要不然我去看下   我有图片你照着样子去买好了一个钻头100个孔左右  一天我打20的板打过215件  很轻松    基本不用磨 先打底孔   磨一下就是 和他的母材 稍微磨一下就好了不用太在意他的长相

楼主:
还有个问题,钻透时出来的最后一根铁屑太厚,0.16的走刀量,最后一根半个米还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度有点高啊 白钢钻上了30hrc就不加工啊

那是什么白钢啊  常见的 白钢钻多是50几度 钻46的 呵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速度,如果只是几转,十几转,当然有可以加工高点的硬度,效率太低了,并不是不能用,效率太低了,成本就高了

网友:
你试一下用酱油冷却,我上次加工不锈钢普通钻头加酱油冷却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硬度较接近高速钢钻头加工极限,含钴也只是增加耐高温性,建议上合金钻头!有钱上钨钢!

钴是增加耐温性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是的呀,增加耐高温,研磨,和硬度,,所以打316用含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头外刃尖角磨损,如果横刃及主切削刃的其他部分磨损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原因是1、转速太高,加工时产生的热 ...

 好专业啊。。

网友:
我认为钻速高了点,走刀可以。顶角再大点。试试

网友:
转速和进给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