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活塞杆液压缸活塞和活塞杆连接方式!

楼主(2013-05-22):
RT,一直不太清楚双活塞杆液压缸活塞和活塞杆连接方式,还有它们的装配方法是什么呢?
另外请教耳环与活塞杆的连接方式!
谢谢!!

网友A:
耳环?是卡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环?是卡簧吧?

不是,就是活塞杆两端的耳环啊。。。

网友:
活塞杆不是很长的话可以跟活塞做成一体的,活塞杆两端的耳环科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

网友:
低压的可以用定位销。中高压的用卡键:在活塞杆上开槽,卡键一般设计装在活塞内

网友:
有用热套的,把活塞加热,然后套在活塞杆上。活塞杆与耳环有用螺纹的,也有做成一体的

网友:
可以用螺纹连接

网友:
有个帖子可以去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073双活塞杆液压缸活塞杆装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