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金上的压铆螺柱 喷塑后容易断,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3-05-22):
1.5厚的板金上,压铆了M4X12的螺柱。
整个板金要进行表面喷塑处理,但是喷塑完后。
在把带螺柱的板金件跟另一件连接起来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螺柱断裂的现象。从螺柱的中间断的,不是压铆得根部。
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喷塑的工艺流程如下: 1.预脱脂(喷淋) 2.主脱脂 3.自来水洗 4.纯水洗 5.NT-1纳米陶瓷膜
6.纯水洗 7.喷粉(常温)  8.烘干(120摄氏度,烘18分钟)。 9.粉末固化(200摄氏度,27分钟) 10.自然冷却
是不是以上喷塑的流程,使螺柱脆性增加了?请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A:
螺柱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柱的材料是什么?

应该就是常用的,普通中碳钢35#或45#吧。
这个件是外协的。
以前是供应商做黑件,然后喷塑喷好后,提供给我们的。没有出现这个螺柱断裂的问题。
现在我们只买黑件,买回来后在自己厂内喷塑 ,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B:
敲一个螺柱下来,看看材质,现在有不少螺柱都是铝的

喷塑导致脆性是不可能的,那温度连冷轧温度都没到

还有,是否考虑下外力导致断裂,运输过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一个螺柱下来,看看材质,现在有不少螺柱都是铝的

喷塑导致脆性是不可能的,那温度连冷轧温度都没到

谢谢解答,既然确定喷塑冷热不可能导致脆性增加。
如果材质是铝的,要求供应商做成35,是否可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材质问题,运输过程该如何保护?运输路程大概50公里,将螺柱型号加大,变成M6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设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既然确定喷塑冷热不可能导致脆性增加。
如果材质是铝的,要求供应商做成35,是否可解决问题。 ...

第一,避免直接撞击

第二,在需要保护螺柱的地方,塞满旧报纸

解决办法其实你自己也在贴里说了,发黑件。因为你的螺柱是中间断裂的,外力冲击可能性很大,当然材质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问题?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以前买的颜色件,供应商给我们装配好了,送的整机 ,就用的这个型号的螺柱。
现在送的单件黑件,我们自己喷塑,再装配,才发现螺柱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避免直接撞击

第二,在需要保护螺柱的地方,塞满旧报纸

非常感谢!
回头先去车间看下断的是不是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以前买的颜色件,供应商给我们装配好了,送的整机 ,就用的这个型号的螺柱。
现在送的 ...

可以做一个撞击试验和扭矩试验

网友(2013-06-22):
材质问题

网友:
我们车间也有用螺杆焊在铁片在,然后在喷涂。也经过了。酸洗,表调,磷化。烤箱。
没出现过这个情况。我们买的是M6的镀锌的外六角。

网友(2013-08-06):
用铜螺柱焊,二三百高温喷塑也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