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机械上的鼓式制动器或轮式制动器,到底用在哪个部位

楼主(2013-05-22):
就是如图的这个东西,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有直接用于轴上,也有用于刹车毂上面,看制动力多大了

网友:
一般是用在减速机出轴(入轴?有点忘了)上。去桥式行车或龙门行车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接用于轴上,也有用于刹车毂上面,看制动力多大了

谢谢了

网友:
圆圈处即时。

网友(点评):
这就清楚多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