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鋁板焊接

楼主(2013-05-22):
鋁版的厚度是4mm,要對接焊接,能用激光嗎?哪種激光呢?
謝 謝。

网友:
激光焊接有困难,铝的反射率比较大,

这个厚度的,一个是用摩擦搅拌焊,质量好控制,

另外就是找论坛上的‘鬼魅大虾’,用电子束,质量非常好,

楼主:
電子束的機台好像很貴的。
還有其他焊接方法,是和激光的特性相近的嗎?

网友:
铝板也要看具体牌号,基本国内产的铝都不行,杂质太多。国外的铝激光焊接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不是铝板焊接,是铝管

网友:
氩弧焊吧

网友:
氩弧焊也可以的呀,不妨试试

网友:
这个只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3-07-05):
可以用高功率激光焊,找大族激光

网友:
还是氩弧焊靠谱的,我是无锡个体,做冷作,焊接,机加工的,有活的话可联系2631234255@qq.com

网友:
      还是氩弧焊靠谱的,焊机要好的,我以前用的是德国的。焊鋁锅锅底发热管。

网友:
这种焊接形式一般是人工焊接,采用交直流氩弧焊焊接,用脚踏开关调节电流,这种情况在自行车行业运用较多,

网友:
现在有专门焊接铝合金的焊机好像也菜1   到2万吧  。。焊起来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