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21i系统不能用A编角度,痛苦

楼主(2013-05-22):
以前只接触过oi系统,第一次用21i系统,用A编角度报警。。。。。。痛苦。

网友A:
是什么报警!

网友B:
是不是你系统不支持你的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报警!

忘了报警代码,看来前段时间一社友提出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系统不支持你的代码啊。

应该不是,说明书上有关于蓝图编程的介绍。极有可能被人改了参数。

网友C:
根据参数设置不同,有些机床用A编程时,要加上逗号,就是用“,A”而不是“A”
0I和21I什么,编程都是一样一样的
下次说说报什么警,别人能提供更明确的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参数设置不同,有些机床用A编程时,要加上逗号,就是用“,A”而不是“A”
0I和21I什么,编程都是一样 ...

谢谢,下次我会注意,看来真的应该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有助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