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轨数控车床无法加工,这个产品怎么办

楼主(2013-05-22):
公司接到客户的图纸,目前的斜导轨数控车床无法加工,请问各位大侠,这个产品需要用什么设备加工,双主轴的机子是否可做,另外,加工价格需要多少,材质Q345

网友:
图太模糊了,看不清公差

楼主:
所有未注公差都是+/-0.2   ,  其他标注尺寸  可以放大看。。。。公差都比较紧  在3丝左右

网友:
不清楚为何斜床身数控车无法加工?这活正是拿这种床子干啊。

网友:
就是啊,这东西斜床身为什么不好做?

网友:
需要有尾顶的机床加工

网友:
可以做的啊

网友:
估计贵公司的斜轨车床坏了吧。
但这图纸有点奇怪,没有行为公差,估计要求肯定有,图纸没显示。
就图纸所示要求,拿台数控两头车就OK了。

网友:
这个零件的精度要求一般,一般8-12个刀位的数控车床都可以加工,加工工艺要好好考虑下,你可以用一个外圆为装夹基准(把公差压一下)加工内孔,这样可以保证内孔与外圆有<0.03mm的同轴度要求的,最后再加工夹持外圆。数控车床的夹头最好用弹簧夹头。双主轴的车床现在还有些技术不稳定,一般设备厂商都不推荐双主轴的数控车床,所以目前双主轴的车床实际上没有宣传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