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沟槽的底径测量用什么样的量具好?

楼主(2013-05-22):
我这里有好多产品外圆需要加工圆弧沟槽,而产品实际使用时外圆沟槽的底径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加工时候就需要比较准确的测量沟槽的底径尺寸。

如图所示,需测量尺寸公差一般为±0.02,最大的产品该尺寸有350mm,最小的产品该尺寸有180mm。圆弧沟槽半径R最大20mm最小7mm,用什么样的量具测量好呢。千分尺测头可不可以做成球头的或者尖头的用来测量呢?

网友:
最好用订制量具,球头的或是圆弧的

网友: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量具. 如示意图:
随笔画一个,给你参考.

网友:
  tu

网友(点评):
谢谢海哥,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我做一个用用看。

网友:
有一种千分尺叫“扁口千分尺”。

网友(点评):
额,这个真没听说过,还需要大侠提供更多的数据,麻烦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扁口的也是平底的,也需要修磨成圆弧的。不知道螺纹千分尺能不能用,那个应该是圆头的。

网友(点评):
螺纹千分尺应该不是两头都是圆头的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一把千分尺加两根园棒。

网友:
车床车完了别卸下直接用杠杆表轴向打表,看与外圆的差值,这个为少量检验。
另批量生产采用数车生产的话,直接检测圆弧两端外圆,以外圆尺寸为准,抽检采用少量检验的方法。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采用全检的,不管批量大小。都是采用全检。你说的与外圆差值,这是我目前的操作方法,但是有些复杂,还容易出错。

网友:
楼主什么行业的,轴承吗?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轧辊,主要用于钢厂线材,棒材,管材的轧压。

网友(点评):
哦,长见识啦,机械行业真的很庞大啊

网友:
路过,表示增加人气

网友:
量少的话你就找两个大小合适的圆柱销,放在槽里,测两个圆柱销的距离,然后再测量两个圆柱销的直径,减去两个圆柱销直径就是你要测的尺寸了。
需要有个人辅助一下比较好干,测量解雇是间接得出的,所以测量结果应该在尺寸公差中间的位置比较保险。
如果经产用到这种测量,那就去找量具厂定制量具好了,就是做个圆头而已。

网友(2013-09-14):
楼主说的 这个千分尺是有标准品的!

网友(2018-08-11):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3-23):
做个专用检具,检测单边槽深,通过计算得出槽底径。

网友(2023-10-26):
刀口千分尺,影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