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那条焊缝,怎样用solidworks表达出来

楼主(2013-05-22):
像这样滚筒外皮的中间那条焊缝,怎样用solidworks表达出来(右侧图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挖。

??不太明白

网友A:
sw有个焊件的功能,可以添加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个焊件的功能,可以添加焊缝

恩恩  回头试试  不会咯还得向你请教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不行,模型上做不了,如果只是为了出图的话,只能在工程图上加了。如果是要用来做有限元分析,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的。

网友:
装配体里面也能插入焊缝了,我用20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