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内有两个按钮,想通过机械结构远程操作这两个按钮,求助

楼主(2013-05-22):
电柜内有两个按钮,想通过机械结构远程操作这两个按钮,用啥比较简单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远程操作为何不用电?机械结构除了软轴,想不到其它什么方式了

网友A:
有多远?
可以用连杆,液压,气动,拉线等等。

网友:
远程操作为何不用电

网友:
多远,用自行车刹车线

网友:
找根长棍,要足够长,捅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远?
可以用连杆,液压,气动,拉线等等。

拉灯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