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内部天线,怎么固定更好

楼主(2013-05-22):
关于玻璃钢内部天线固定方式。现在想通过凝固胶进行固定,不过觉得胶水的味道太大,不环保。为了防止干扰,不能用金属螺钉固定,大家觉得怎么固定更好?多谢!

网友:
可以通过少量密封胶和加强玻璃纤维的树脂做的螺钉固定

网友A:
不能用金属螺钉是因为带有分布电容电感,会影响到天线的性能

其实有尼龙螺钉可以用,强度还比普通碳钢螺钉要高

但是,如果你这个是舰载机载设备,那一定不可以用螺钉,只能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金属螺钉是因为带有分布电容电感,会影响到天线的性能

其实有尼龙螺钉可以用,强度还比普通碳钢螺 ...

大侠航载设备为什么不可以用螺丝啊,还有什么样的胶可以粘的比螺丝更紧固而且耐候 耐老化呢。没碰到过 想了解 有时多个知识点 就多了条思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用金属螺钉的原因,就是怕影响天线的信息传递。这个是车载设备,用螺钉担心长时间振动会使螺钉松动。

网友:
打孔用尼龙绳固定

网友:
扎带成不成?

网友:
设计时候为什么不在玻璃钢内弄几个固定的卡扣呢

网友:
灌封树脂,或者玻璃胶

网友:
环氧树脂胶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