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调高系统

楼主(2013-05-22):
这是美国lasermach 激光切割电容调高器说明书

网友A:
这个牌子的随动很差。。。。顶个外国牌子,质量连国产的都不如。

楼主(2013-07-03):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随动很差。。。。顶个外国牌子,质量连国产的都不如。

你用过吗  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  哥们?

怀疑?我现在正在用,一台拨码开关的还好,不过1年内坏了换了一个,另一台自动的,问题多多,5个月已经换了2个了,尼玛切割机厂家这次修过后说,如果再出问题,给我换普雷斯特的。

网友(点评):
老哥,激光你用多久了,我想入手一台2KW的机器,性价比还是很重要的,国产就行,价格能有个比较精确点的范围吗?

网友(2013-08-19):
后续的改进吗?一般设备进来就定了吧,后续改装难度太高了,一般厂只是应用,没有这个能力的

楼主:
他们拨码开关的还是可以的  不考虑成本的话就用prectic吧

网友(2016-03-25):
顶一下,学习起来!

网友(2018-09-18):
顶一下,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