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零件 , 自然状态下去除变形量 ,请教

楼主(2013-05-22):
加工中心  加工零件   自然状态下去除变形量  大侠指点!!!

网友:
神啊,指点指点他吧

网友:
楼主最好描述清楚,最好是零件!你说的东西不知道你到底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比如 一个需要上下两面都挖槽的框类零件(毛坯是一块铝板),采用销孔定位  零件外留工艺台 方式装夹

粗加工第一面     然后翻面把第二面粗、精加工到尺寸    再翻面精加工第一面到尺寸

每次翻面之前都修平基准平面(工艺台上下端面)   自然状态下去除变形量    具体怎么做???

网友:
没太看明白楼主意思,不过铝板这种东西变形是很大的 这个属于材料热处理知识了吧消除变形,靠物理不太可能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是航空铝材 7050 比其它铝材 变形相对小  但是  零件是全尺寸检测(公差±0.2)  型面还要上三坐标检测  工件长560mm 宽140mm
高40mm多   是框类零件   腹板厚1.5mm   腹板上下两面都有的高20mm 厚2mm 筋条

网友:
应该用热处理吧,不过就算去了应力,这样的工件一夹就变形了

楼主:
高手指点 不用热处理方法  就加工中心 !!!

网友:
这个要南京十四所的人应该能搞定

网友:
两边开粗,完了卸下扔一边,过会再去半精和精加工。

网友:
发张图,没图不是胡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