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工程图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22):
  我cad机械零件图都搞好了, 老师说要转成A3大小的工程图,怎么个弄法。

楼主:
我先坐到期,等。。。

网友:
看一下帮助文件就能搞定了

网友:
自己建一个A3图框块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A:
建个A3图框和标题栏,再缩放到与图相协调的大小

网友(点评):
cad我不知道怎么建一个A3图框啊,只是把图画出来了。。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个A3图框和标题栏,再缩放到与图相协调的大小

是装配图,我弄错了。
不晓得 我用cad画完之后可以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