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22):
今天画减速器的上箱体的时候,按照书上一步一步来的,怎么成这样了。求指导啊

然后点了确定就成这样了

为什么那里没完全穿透?

网友A:
重新生成一下看看.或者你之前有什么辅助面没隐藏

网友B:
电脑显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生成一下看看.或者你之前有什么辅助面没隐藏

小弟是完全的新手,刚刚点了下没穿透的地方,他显示的是曲面缝合。这个能隐藏么,顺便求下怎么弄,谢谢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下左边的设计结构树,你把曲面缝合和辅助面都隐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显卡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玩各种大型游戏都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辅助面没隐藏

谢谢,怎么弄的啊?找了一会找不到!

网友:
以前用2003的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从上面往下或上面住下一次切完。如果你草图在中已画在了中间,那可以用等距的方法朝一个方向切。

网友:
有点问题,多调试。

网友:
切除不负责切掉曲面特征

网友:
自己多点点东西就了解 了

网友:
重新选择草图基准面为两侧端面,然后单方向生成切除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