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检测除了检测公法线外,还需要检测齿形和齿向

楼主(2013-05-22):
1.齿轮检测除了检测公法线外,还需要检测齿形和齿向?检测齿形和齿向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三坐标太贵,买不起。。

2.蜗轮和蜗杆需要检测哪些 参数?如何测量?

网友:
影像测量仪

网友:
齿轮测量仪(中心)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2020-11-07):
齿轮设计者,先通过齿厚来根据公式确定公法线W;齿轮制造者,通过公法线数值大小来控制实际分度圆上的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