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该功能要如何编程

楼主(2013-05-22):
OI-D系统加工中心,带液压回转双工作台。现场为了实现一人多台设备自动加工,程序编写到最后结尾时,我使用M99或GOTO1,实现连续运转加工。而不采用一般的M30结尾。要中途停止的话,现在的办法是回转工作台的准备启动开关不开启,警报后再按下复位按钮停止加工。有鬼子提出这样不好,要改进程序,实现连续加工和单独加工都可以跑。原本想通过BLOCK SKIP按键实现,但程序中有带“/”的语句,这样就无法实现。大家替我想一想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A:
呵呵~这么简单的问题~有辱智商啊。。
程序运行打开跳段功能,结尾处添加
/M30
M99
不需要循环运行时候关闭跳段,即可程序结束
需要单段时候点击单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么简单的问题~有辱智商啊。。
程序运行打开跳段功能,结尾处添加
/M30

你的智商……看清楚了再回答好吗?我上面说过程序中有跳转指令了,所以最后不能使用跳转。

网友:
加个m1好了…实在想方便设计个宏好了,可以设计成很多模式来执行加工!

网友:
没看明白,加工中心也不懂,不知道利用M01可选程序停止,或M02程序结束啥样

网友:
是不是可以加入准停指令,需要停的时候开启选择停功能,不需要就不用开启

网友:
你这床子准备好了按钮长时间不按会报警?床子设置问题吧!你的单独加工是说,只用一个工作台加工,完了转出,启动再进去,而另一个不参与加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通过读取系统变量判断哪个工作台在里边,假设A台B台,各有各的程序,当只使用A台加工时,主程序里B台程序就一个M99,完了就暂停,等待准备开关信号再掉A台进去。。。。。如此循环

网友:
还可输入 80 个字符

网友:
不换工作台你怎么装夹工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