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和马达是否可以互换着使用,讨论

楼主(2013-05-22):
       这个其实是肯定不可以的,但是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大家可以计论一下。忽然想起这个问题来了。泵和马达从结构上来说是一样的,细致的差别不知道大不大,一个是机械能转化成液压能,强调的是效率,一个是液压能转化成机械能。马达更强调的是启动性能,所以马达和泵就起到一个中间传递能量的桥梁,有一个正反行程效率的问题。这是这样认为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是有这中应用,反过来用。
就类似电动机和发电机,说是反过来用,为提高效率,实际结构是有区别的。

网友:
其实很多是可以反过来用的,但要注意细节,,特别是进出油口、泄压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