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刀杆断裂,请看图

楼主(2013-05-22):
本图是一般的普通镗孔刀杆在正常使用中无缘无故断了。有使用过的朋友分析一下,以你的见解及常识或直觉评一评哦。

补充内容 (2013-8-15 21:06):
刀杆为一般的普通型内孔刀杆。现在公布真相是怎么断的:用ER延长杆装夹(所以看图刀杆平位没有螺丝压痕),刀杆装入ER延长杆里用螺帽锁紧(因刀杆过长只能装入到S字位置),刀杆装入后因延长杆的内孔里还有一个.....

补充内容 (2013-8-15 21:12):
里面还一个和刀杆刚好一样大小而不同心的小孔,因为顶得太死,造成刀杆和ER筒夹不同心。用力锁紧螺帽后由于不平行而断裂了。

补充内容 (2013-8-15 21:18):
当更换刀杆时发现刀杆无故断了一截。造就了图片上的奇迹。大伙的分析重点怎么放到刀杆的质量上了呢??

网友A:
断口的扫描电镜分析和金相组织分析是分析类似断裂原因的一些必要条件。

网友:
照片拍的没水平 断口横截面来张。

网友(点评):
断面图有什么关系?也看不出原因呀

网友:
没有断口的照片吗

网友:
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高频率的振动,便内部组织发生位置变化。然后突然断下

网友(点评):
震动也能使钢质组织发生变化?这个还真不明白

网友B:
高频率振动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此刀杆可能经过加热后用水急速冷却,导致淬火效果。可能是操作工为了让刀杆增加强度震动降低,故意做的淬火处理。

网友(点评):
我做出此推断是因为刀柄前端六角形图标于后面刀柄型号颜色差异。明显被火烧过

网友(点评):
淬火后表面硬度加强,但内部材料韧性不足,一旦高频震动就容易发生断裂。希望看管觉得有道理请点击评分+1

网友(点评):
没有自己处理过呀,颜色不同,后面是装夹造成的不同表面。

网友:
高频率振动是一方面.追主要的还不是这里。和材料硬度有关。

网友:
新手,感觉很纳闷求解释

网友C(2013-08-13):
刀具装夹不当导致折段

网友(点评):
这是普通刀杆,一般的装夹。

网友(点评):
新来的,还不错。

网友:
转速多少是不是达到刀具的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口的扫描电镜分析和金相组织分析是分析类似断裂原因的一些必要条件。

刚性不行吧,或者材料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刚性不行,应该是更不会断。因为它软

网友(点评):
从图片看,应该属于脆断。因为其塑性变形量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具装夹不当导致折段

前部细好多都没有断,正常情况下后边更不会断。除非你在紧固刀具时,下面垫块不平整,或紧固螺丝压力过大,导致折断。

网友:
掉地上摔断了,此刀是次品,哈哈

网友(点评):
普通刀杆掉下来也断?又不是钨钢。

网友D:
1、是防震刀杆吗?什么品牌的?
2、加工参数如何?加工什么材料?
3、装夹位置在哪里?整体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防震刀杆吗?什么品牌的?
2、加工参数如何?加工什么材料?
3、装夹位置在哪里?整体有图片吗?

事情已经结束啦,至于品牌很明显了。只是发上来搔扰一下让大家来点新动力而已。

网友:
ER筒夹方式夹紧,在顶端夹口出会有剪切应力;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震动,通过刀杆传递,在筒夹夹紧处瞬间降低,容易造成刀杆在该处剪断。特别是筒夹比刀杆直径大,筒夹锁紧力过大,及装夹不同心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针对你的问题做的解答,而是我自己在分析过程中,突然的一个想法,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点评):
“在筒夹夹紧处瞬间降低”应改为“振幅在筒夹夹紧处瞬间大幅降低”

网友(点评):
嗯,有一点道理

网友(2014-11-15):
还是大师多啊,当我看到第18楼的时候,我想对你说,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震动造成的

我断过一把25的镗刀

拿去卖刀具那个人那里,他们看到惊讶不已

网友(点评):
普通钢制刀杆也会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率振动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此刀杆可能经过加热后用水急速冷却,导致淬火效果。可能是操作工为了让刀杆 ...

就这刀 还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