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达怎么修?

楼主(2013-05-23):
我有一个马达,铸造外壳,壳体有沙眼、漏油。最初修改方法:在砂眼处打孔、塞销子然后焊接,结果给油打压---销子飞出。现在我们又想了一个方法:砂眼处钻孔、攻丝,拧螺纹销子(细牙)防泄漏,不知这个方法可行否?各位高人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A:
是轴向还是径向油马达,多少个柱塞?一般油马达高压腔出现问题,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换掉,低压腔出问题可以修复。找懂一些的人看一下是在柱塞的工作区域有砂眼还是在其它的地方,最好上一个图片,分析后大家可以给你好的建议。杭州机械工程师刘 你可以加我QQ542716495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向还是径向油马达,多少个柱塞?一般油马达高压腔出现问题,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换掉,低压腔出问题可以修 ...

谢谢!
已经按第二种方法修好了,这个马达不经常用只是做实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