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做动画?

楼主(2013-05-23):
solidworks怎么做动画?求助

网友:
这个上手比较简单,首先要有Animoator,这个插件,然后在左下角点击进入动画模式,这样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插入键码进行动画设置了。需要注意问题:1、装配关系很重要,根据运动方式在装配过程中设置各种配合,留出相关部件的自由度,如果过约束的话,动画设置完了是不会动的,这个有些麻烦,需要不断的调试,提示一下:需要运动的部件要在最后这层装配体中插入。2配合的设置,在设置过程中需要运动的部件设置时最好设置成距离和角度模式(即使重合的配合也最好设置成距离为0的约束),这样在动画设置过程中只要键入键码后改变键码的距离和角度值就能完成运动过程了,根据运动要求调整键码和键码数值以及键码距离就很容易搞定了。而需要不断运动的加入线性马达和旋转马达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相关视频啊

网友:
去网上搜会有很多啊。

网友:
又是一个深坑,跳了万劫不复。哈哈

网友A:
去八维solidworks网那个专业的平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 八维solidworks网 那个专业的平台呀

那个网站好吗?
收费多吗?

网友:
期待视频教程!

网友:
我会做动画。。。。。。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