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位置钻偏30丝,请问影响装配吗

楼主(2013-05-23):
共8挌螺纹孔,其中相对的两个螺纹孔位置钻偏30丝(同向),请问影响装配吗

网友:
装配基本靠敲。不怕。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说我啊!不过现在还好,改正了不少,基本不敲了!

网友:
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30丝,敲一敲就好了。

网友:
要看你的过孔大小了,实在不行过孔弄大点就行了。

网友:
看多大的螺纹和多大的孔配合了

网友:
看你的孔大小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下装配?  看与之相配的螺纹孔要求的安装精度,精装,粗装,中装。

一般可以调整,

网友:
看你精度要求了,自己用基本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