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系列之——检修,能分析才是正道

楼主(2013-05-23):
手机响了。
手机那边的是原来老同事H,说是俺们前几年同去帮客户改造的一台机子,弯曲动作后回不到底了,每次就有那么几度。而别的动作多可以。压力也正常。问在机械上可能是啥引起的,有啥处理方法。

这是一台N年前的机子了,就是俺们改造后也有好几年了。
虽然机子俺也是主设计之一,产品成熟后又是担任此类机子的技术主管。负责生产制造中的一些质量问题的技术判别和现场处理,而后的改造也是按原理重新计算后实施的。
但的确时间长了点。而且俺也已离开这个行业N多年了。呵呵。
有点忘。。。
先想想。。。

“喔,这样哪,这台机有二个零位,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电气的。两个零位可能没有重合。有可能是电气上先发信了,这样油缸没到底便停止了。。。”俺想了一下答道。
先让他们自己调一下链条看看吧,调不灵再说。。。”俺继续答道。

此主机的弯曲动作由双出杆油缸通过链条链轮联结成一圈,链轮再带动主轴作旋转运动,当然主轴上装有其它部件机构。。。而且双出杆油缸的出杆活塞杆,在设计上考虑到工艺情况是采用了不同的杆径。而油缸返回到底一边的油缸中设有缸底缓冲结构。
从电话中,可以明白。此机弯曲动作时可以动作,但返回时,却达不到原位了。
从这种情况上看,要么机械没到原位,电气上便发信号停止了。这就要重新调整链条。让机械原位和电气原位重合。要么还存在其它情况,如油缸内部出现问题,活塞松动?还有么就是电气内部误发信早了。。。

此机在现在的企业使用时已是二手机了,在此前面已用了十多年。这还是当时设计的第一代机子,采用的是开式油箱的结构,油箱还兼机床的座架。
虽然时间长了,但仍旧非常完好,随着企业业务的扩大,提高机子效率使提到了日程上来,因此企业老大通过了各种关系找到了早已离开原单位的俺们,要求帮助他们想法提高主机的工作效率,缩短工作节秦。。。
问了下他们常用的工作范围,计算了有关技术参数,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因为电机不能增大,机子中结构布置限止了。可以采用增大速度,降低出力的方法满足工作需要。
这样的话只要重新选取适当的油泵和改动相应联轴器就行了。。。机械上改动最少,也能安装布置达到要求。当然,原来采用的是继电器系统,这次也一并改成PLC控制了,在节奏上更方便控制了。。。

几个人化了二天的时间,将此机改造成功,试车后测试了一下,日产量可以从二千件上升到四千件左右。。。
一转眼,此机又是工作几年过去了。。。。

两天后,电话过来了,调整后不起作用。而对方企业因为技术力量不足,无法判别产生故障的原因。所以请俺们去看一下。

二个多小时的高速,企业老大开了车过来了,接了俺们去了他们企业。哈,几年没来,又搬到新地方——在开发区内了,鸟枪换炮罗。
现场机子还是放着,可以开。没有敢拆动喔。
试验一下吧。。。
开机。
弯曲,返回时的确到不了原位。。。
手动摇了摇机械部分,发现油缸有松动现象。唔。。。油塞螺母松了?
再试一下机子,结果弯曲到一半停后,再开返回时,却直接继续弯曲到底了。。。
啊——乍会事?
手工扳动机械部分,直接将机械部分拉回到底了。而且非常松动,没有一点阻尼现象。。。
不用查了,油缸内部活塞脱了。
拆机吧。。。
不过还别说,不知道机子结构的,还正是拆不了此油缸。。。呵呵。
当时设计时,为了减小机床结构空间,此油缸是从下部隔板处拧油缸的紧固螺栓的。而且油缸盖下部安装有定位剪切销。使油缸的出力不是直接作用在螺栓上,而是作用在销上。
因为此六角螺栓必须使用梅花扳手或套筒扳手才能最方便地拆除螺栓,可惜找了不少时间和地方,因为一般多没这么大的,只能化了一个多小时去买了一把新的回来。
。。。。。。

好不容易将油缸从机上拆了下来。。。
打开缸盖吧。
油缸内孔及活塞杆镀硬铬层光亮如新,但是油塞上密封圈早已老化失去了弹性,有几处还已断裂。油缸盖密封圈也已老化失去了弹性。而且的确活塞的两只锁紧螺母全部松了脱开了。
在液压上,故障原因查到,故障基本就是解决了。怕的是查不明白故障原因。找到了就只要重新更换密封件及重新安装一下就成了。

点评:此主机已共使用了二十年左右了,但除了密封和外观油漆外,其余重要零件均完好如初。本来拆油缸前还怕内部零件有所损坏,那就麻烦了。结果拆下后,大为惊喜当年的质量可不是吹牛就可以吹出来的。
此机开始不能返回到底,实际上是油缸内活塞螺母松动后产生的。随着动作次数的增加,最终螺母脱落,从而产生手扳可以拉动活塞杆,使机械部分返回到原位。

网友:
这么强悍啊  20多年了,值得鼓励

网友(点评):
二十年不多,俺N年前在某作坊看到过德佬 的机子,当时已一百年了,还在使用。那个铸件质量,比俺们的新机的质量强多了。俺们用锉刀试了一下,俺们的机子铸件与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汗颜。

网友(点评):
为何总说在追赶,怎么连100年前的水平都没有呢?

网友:
大侠,板凳。。。。。

网友A:
玩机械与玩设备,玩到一个境界,就是人家说说出了什么问题,就基本可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了?

再往下玩,就是所谓的‘爷’,哈哈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一般多是链条松动了产生的不到位。这种机型用了这么长,这是第一次产生油缸内部螺纹松脱故障,因为油缸设计时在机床内部,比较难拆。当时安装时多是装好油缸后翻面,再配钻铰的定位销。

网友(点评):
有点不敢确定,拆装工作量太大。。。场地条件又比较差,工具也不全,呵呵

网友(点评):
所谓‘见识’,就是见多了,自然就‘识’,都见了,自然就都识,哈哈,你会越玩越好的,

网友:
楼主大侠63年的?一直不知,多有冒犯。

网友(点评):
没见大侠冒犯哪。。。环境不同,经历不同,看法不同,学术争论多属于很正常的。俺们原来评审方案时多相互大声争论,互不买账多有。可惜,现在已没有这种过程和机会了。。。因为相互争论的前提是相互信任,否则要...

网友(点评):
闹纠纷的。。呵呵

网友:
请教大侠:

活塞螺母松动使得回程不到位,那么工作行程为何正常呢?是因为螺母对侧的限位是活塞杆台阶,从而工进时自然保证了活塞和杆有固定定位么?

另外不知大侠能否分享一下文中说的紧固螺栓和剪切销局部的结构简图,经验少难想象想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一边是台阶,受力。一边采用螺母锁紧,因为返回受力不大,属于空行程。

网友(点评):
油缸传递的力是通过销传递到床身机架上的。你换成键就明白了。因为床身中键槽加工困难,设备限止,所以改成销了。这是从加工上考虑方便。以销代键。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
这么强悍啊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网友:
楼主要打杂的人不?

网友:
受教了,碰到什么自己多想想,分析分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楼主的境界

网友:
小弟是新人,看不太懂,不过会努力追求与楼主一样的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机械与玩设备,玩到一个境界,就是人家说说出了什么问题,就基本可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了?

再往下玩, ...

是啊,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熟悉结构才能分析准确。

网友:
听课,太地到的东东了。

网友:
经验、头脑

网友:
工业机器人的三维模型

网友:
这种分析解决设备故障的能力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见得多了,处理的多了,思考的深入了,才能具备啊

网友:
专业啊,哈哈哈

网友:
向老前辈致敬 .学习.

网友B:
以后谁再说搞机械简单我就请大侠削他!!

网友(点评):
这简单,那个鸟人不服,说画图简单,你就让他画风扇叶子,不过得用2D图反映才行。。。这可是看着很简单的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谁再说搞机械简单我就请大侠削他!!

呵呵,对。。。

网友:
资深人士了

网友(2014-08-17):
很好地一例故障查找分析案例,对我帮助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