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头部固定结构怎么修改

楼主(2013-05-23):
前面是固定头部的,然后方管上下移动调节高度,靠后面2个M8螺丝固定,整个部件会左右摆动,但是怕摆动的时候2个螺丝固定不住,要怎么更改才能更稳定的,后者可以加个部件。

楼主:
刚刚图片忘记放了,不好意思。

网友:
随便画了一下,建议把你的方管改成这样增加接触面,不知道你机构做什么用途,看你的运动负载,建议方管的壁厚还得加厚。

楼主:
方管做成这样,那2个螺丝还是需要的吧?这样方便移动吗